请问香版和各大侠STR912系列的上电顺序

楼主(2009-07-25):
请问STR912上的3.3和1.8谁优先,时间差有没有明确要求?没有找到相关时序,多谢

楼主:
帮帮忙

高手怎么都不鸟我,很着急。
以前我的3.3和1.8都是用5V同步转换的
现在想更改为5->3.3->1.8不知道行不行,如果是外围先上电的话就没有问题的,有用过的大哥应一声

网友A:
关键是STR9的复位信号

你的复位信号来之哪里?另外当Vdd开始上电时,Vddq是否已经到达3.3V,当Vdd从0到1.8V时和Vddq从0到3.3V时,大概各花了多久?

网友A:
请参考附图

如果你使用内部POR,即属于第三种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要保证你的3.3V的LDO供电电流的稳定性,在你的程序中打开PLL时,由于功耗突然增大,会造成3.3V变低,导致系统复位,造成系统无限复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