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有没有碰到STM8和STLINKIII这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27):
周六调试STM8时发现原理好好的程序用STLINKIII调试不了了.老是说连不上.

很奇怪啊.以前好好的.于是我就把STVD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换了一个STLINKIII

还是不行(我朋友有个).我就用IAR去连STLINKIII,可以.我再用STVD的那个烧写程序.可以,再用STLINKIII去连我开始的那个板,好啦.这个问题有点绕吧.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不对吧?

【 Tools】菜单下选 【 Programmer】,弹出 【 Light Programmer 】 对话框后,

在 Hardware ( Board)里选 ST-LINK , 不要选 RLINK.

另外,如果还不行,请检查你的 ST Link III 的USB驱动是否已经安装?

看看,在设备管理器的【硬件】里 ST Link III 是否已连接到PC机?

楼主:
不是设置不对

不是设置不对.原来设置好的.这个序搞了很久了的.没有改变设置后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好啦.
真是搞步兵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