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P 寄存器改不了?

楼主(2009-07-27):
指令:
  *(vu16 *) (BKP_BASE + 1) = 0x5a5b;

网友A:
是否使能修改?是否使能时钟?

楼主:
找不出问题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Backu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Clear Tamper pin Event(TE) pending flag */
  BKP_ClearFlag();

  //BKP_WriteBackupRegister(1,0x5A4b);
  *(vu16 *) (BKP_BASE + 1) = 0x5a5b;
  *(vu16 *) (BKP_BASE + 2) = 0x5a5b;

网友A:
STM32的固件库中有例子

网友B(2010-04-30):
同问,我也修改不了

网友C:
总线同步了吗?

网友B:
必须要同步总线么?还是使用rtc的话才需要,rtc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网友B:
并且在官网bkp例子程序2里也没有提到需要同步总线

网友D: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