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DN的那套ST Link II,如何在debug时不写入Flash?

楼主(2008-10-10):
MDK V3.23a+ST Link II 的调试环境

香水城好像说把boot0、boot1的跳线拨到“1”的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我实际试了一下依然可以写进去了,只是拨到1的位置后,重新上电程序不运行!

刚弄这个,多多指点!谢啦!

网友A:
。。

Debug时不写入Flash?

是指在Ram中调试代码,还是指调试的代码和前一次烧入的代码相同,所以不需要重新写入?

如果是前者,找找坛子里的贴子,有关于如何在RAM中调试代码的说明。

如果是后者,看上去现在的ST-LINKII还做不到,应该还是MDK和ST-LINKII接口衔接的问题。。。

至于拨到1,重新上电不运行代码是很正常的,因为拨到1内核就从RAM中读代码了。

楼主:
好的,谢啦,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