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32复位时IO口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09-04-29):
ST, IO
如题。我说的是复位过程中,而不是复位后。谢谢!!!

楼主:
谢谢香水城主

那么请问在哪个文档里有这方面的信息呢?

网友A:
input就是floating

网友A:
看复位后IO控制寄存器的数值

至于PDF的多少页,本想告诉你,又怕把你惯懒了

楼主:
谢谢McuPlayer兄

你说的是复位过后IO口处于浮空输入状态(查看IO控制寄存器的复位值可以确定),但是我关心复位过程中IO口的状态,这方面的信息我还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