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ADC的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啊?

楼主(2009-04-29):
ADC, dc, AD
怎么理解ADC的规则转换和注入转换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次了,请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B:
简单的解释就是

把规则转换比作正常的程序流程,注入转换比作中断处理程序。这样你就好理解了。外部事件随时可以触发进行注入转换,注入转换可以打断当前的规则转换流程。可以认为注入转换的优先级比规则转换高。

网友C:
终于有点明白了

我也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了,如果有更详细的解释就更好了

网友A:
我的博客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C:
谢谢

假如你在家里的院子内放了5个温度探头,室内放了3个温度探头;你需要时刻监视室外温度即可,但偶尔你想看看室内的温度;因此你可以使用规则通道组循环扫描室外的5个探头并显示AD转换结果,当你想看室内温度时,通过一个按钮启动注入转换组(3个室内探头)并暂时显示室内温度,当你放开这个按钮后,系统又会回到规则通道组继续检测室外温度。

现在终于明白原来规则组和注入组是那么有用的。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