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8 stvd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30):
菜鸟首次使用STVD 4.1.1,编译STM8AF5189的一段代码,编译出现如下问题:
Running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dh3xx.sm8 -mDebugdh3xx.map Debugdh3xx.lkf
#error clnk Debugdh3xx.lkf:1 segment .bsct size overflow (892)
#error clnk Debugdh3xx.lkf:1 segment .ubsct size overflow (1414)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dh3xx.sm8 -mDebugdh3xx.map Debugdh3xx.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dh3xx.elf - 4 error(s), 159 warning(s)

何解?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图文讲解 stm8建工程

http://www.stmsky.com/bbs/viewthread.php?tid=1219&extra=page%3D1
图文讲解  微芯力科

楼主:
我是按照要求建了工程,还是一样的

不行啊,还是一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B:
存储器溢出了

你使用的变量太多了,超出了设置的限制。

网友C:
如果是用Cosmic的话修改编译器设置选项试试

修改Cosmic编译选项,在STVD下修改
Project Setting -> C compiler -> Category: General -> Memory Models -> Long Stack (+modsl0)

网友D:
re

.bst 和.ubst都是定义在zero page内的,如果你的变量很多,你要把一部分的变量用@near定义到zero page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