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数据和地址总线

楼主(2009-04-30):
STM32F103ZE有16根数据总线,有24根地址总线。

假设我只要用8根数据总线和18根地址总线,那其它的数据和地址总线能不能当IO用。

假设能,在哪里配制。

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使用FSMC后,STM32F103ZE的高位数据地址可以做IO口使用

如果要使用某个管脚为FSMC功能,则配置对应的GPIO为复用输出功能;如果不使用它的FSMC功能,则只需配置对应的GPIO为普通输出功能(推挽或开漏)或输入功能即可。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285410&tp=%u4F7F%u7528SFMC%u540E%uFF0CSTM32F103ZTE%u7684%u9AD8%u4F4D%u5730%u5740%u8FD8%u80FD%u505AIO%u53E3%u4F7F%u7528%u5417%uFF1F

楼主:
呵呵,谢谢香版,才接触STM32不久。

再请教香版一个问题

如果我要用STM32的FSMC访问外部USB接口芯片,比如CH375或PDIUSBD12,是不是只要共用它的地址和数据线,再加读写控制和片选FSMC_NEx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CH375或PDIUSBD12

不知道你说的共用它的地址和数据线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有其它存储器或外设,可以共用地址和数据线,使用片选线区分各个不同的设备。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香版

香版是个敬业的版主,赞一个。。。

祝香版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