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楼主(2009-05-02):
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怪问题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Readback during RAM check failed at offset 0x8C8:
Expected D0, Found 11.
Please check your flash setting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用什么工具,烧什么芯片?

看上去像是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B(2011-08-24):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出错提示在单步调试过程中发生,在跳出提示框之前,J-Link尝试对Flash中某区域(代码区)进行编程,之后便报错。被编程的区域应该是调试断点所在。

由此猜测J-Link的驱动在存在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