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从IAR4.0升到IAR5.3

楼主(2009-05-03):
我从IAR4.0升到IAR5.3,使用3.0软件库,有个小问题没看懂,startup_stm32f10x_hd.s,startup_stm32f10x_ld.s和startup_stm32f10x_md.s三个文件有什么用?这三个文件不加入编译好像也可以,也看不明白它们有什么用.烦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要加入的

具体加哪一个,看你用的是STM32的哪个芯片
或者用预定义符号来选择

网友B:
按照你使用的STM32的型号来定义吧

还没有时间来仔细瞧瞧3.0版库的结构,看了楼顶列出的三个文件头申明,发现有些不同: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h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0
;* Date               : 04/06/2009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High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                      EWARM5.x toolchain.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m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0
;* Date               : 04/06/2009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Medium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                      EWARM5.x toolchain.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ld.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0
;* Date               : 04/06/2009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Low Density Devices vector table
;*                      EWARM5.x toolchain.

按照提过的chm帮助文件,有如下描述: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原来是按照Flash Size大小来区分的,差点以为Low-density devices是指STM32F1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