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9-05-03):
AN, AI, se
我的程序中有下面的几句
   if(SheBei_PaiDuan == 1)
        DieJia = 50;
    else
        DieJia = 0;
奇怪的是在判断 if 时 SheBei_PaiDuan = 1 时 程序也跳入 DieJia = 0;
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开优化?

优化过的代码和你看到的代码不同,所以调试环境的定位不准的,你看到的未必是真正执行的。

网友B:
鄙视用汉语拼音写代码的

汉语拼音

网友C:
2楼说的对的

我在调试时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开始感到很困惑,在反汇编窗口看又是正常的,我是开了优化编译的,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不过程序执行结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