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芯片ROP设置后读取Option

楼主(2009-05-04):
按照参考手册的说法,保护后,Option仍然可以读取
但只有ROP位置可以写,并且写的同时会Erase整个芯片

我的测试结果是:
保护后,读取Option结果全是0x00,跟参考手册不一致
往ROP地址写一个0x00数据,整个芯片就擦除了,跟参考手册一致

网友A:
正式的样品肯定是可以读的

你是不是写了00所以读出来00?

楼主:
怎么会全写00呢

里面的Option都有原码和反码的,一个00和一个FF对应着
只要写了ROP有效,在读就全0了

网友B:
很多情况都是全写00的呀

反码的那部分你又读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