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P 搞不定,请教大家

楼主(2009-05-05):
iap, ic, ST, vi, BLE
IAP 程序使用例程中自带的,只修改了按键对应的端口。

用户程序已经把xcl里的 Vector Table 和 ROM Start 地址都改成了0x08002000,
stm32f10x_nvic.h文件里对于Vector Table的定义也做了修改 :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把 IAP 程序通过 H-JTAG 下载进去之后,执行,到这一步,如下图,就没反应了,过一会儿弹出一个对话框:远程系统没有响应,那个文件发送窗口也随之自动关闭了。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吗?请教大家。

网友A:
像是没有解除写保护之类的

你一点点地设置断点,看看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B:
请问你下面的内容是你自己改的么?

"stm32f10x_nvic.h文件里对于Vector Table的定义也做了修改 :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请你改回到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楼主:
回 ST_RAM

改回去是什么意思?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不是应该从0x08002000 开始吗?

网友A:
本质一样的咯

在NVIC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中:

若是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2000)

若是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2000);
则是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楼主:
这个我清楚

lut1lut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不明白 ST_RAM 的意思。

网友B:
请搜索我以前回答其他网友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

里面有详细的讲解。

楼主:
回 ST_RAM

之前都有几个人问过类似我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人指点。那个说明文档也看了不是一两遍了,就是找不着问题。ST_RAM 如果知道,麻烦指点。

这有一个: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288450&tp=iap%u5347%u7EA7%u5931%u8D25

网友C:
晕,呵呵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t=3288450&tp=iap%u5347%u7EA7%u5931%u8D25
这个事我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楼主:
missyou198

楼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没有

很遗憾,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网友A:
调试过没有

alz26 & missyou198 :

你们有没有在代码中设置断点,能够把你们所说的“文件发送窗口也随之自动关闭”这个现象给定位一下,代码走到哪一步出现的这个现象咯。

楼主:
多谢 lut1lut

真是见鬼了,今天又试了几遍,居然能下载了,哈哈!

网友D:
不好的时候用AccessPort看看

串口上跑了什么数据死掉了。

楼主:
找着问题了

不好意思,改来该去都忘了改了什么了。

记得以前调试的时候就有堆栈错误的提示,以为是别的问题,没当回事,
今天**一现把堆栈 CSTACK 大小改了一下,默认的是 0x400,我把它改成了 0x800,
就可以下载了。

另外又明白点东西,用户程序中 main.c 中的 NVIC_SetVectorTable();
以及 stm32f10x_nvic.h 文件中的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二者只需要修改其中任一个就可以了。即要么在 main.c 中的 NVIC_SetVectorTable
函数中定义偏移量,要么在 stm32f10x_nvic.h 文件中直接定义向量表地址。
同时需要把xcl里的 Vector Table 和 ROM Start 地址都改成 0x08002000。

网友B:
堆栈CSTACK 大小应该是0x800

在ST的例程里,CSTACK的大小为0x800。
可能有些用户在使用时没有将例程里的的ICF文件一并拿来用。

为什么是0x800?

因为IAR软件将函数中的临时变量放在堆栈区,如果某个函数中的变量(例如:数组)特别大,设置堆栈的空间不够,系统就会出错。

在本例程ymodem.c中的s32 Ymodem_Receive (u8 *buf)函数里使用的变量占用的空间达到1056个字节(0x420),超出堆栈的空间(堆栈的大小为0x400)。

网友A:
终于真相大白啦

正如16楼ST_ARM所说,堆栈出错了,跳到了HardFaultException()。这个ISR处理是个while(1)的死循环。

PC等了半天没有数据响应,于是取消了传输,自动关闭窗口。

alz26 & missyou198 : 不要再遗憾了哦。

楼主:
多谢 lut1lut

lut1lut,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