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NADV"?

楼主(2009-05-06):
在ZCT6中,因为PB6,PB7分配给I2C使用,但与NADV冲突,系统NORSRAM4分配给LCD使用,NORSRAM2分配给NORFLASH使用,其他设备没有使用FSMC,请问如何关掉NADV,最好不关闭FSMC的时钟;在资料上也没有找到详细介绍NADV,I2C1也不想映射。

网友A:
只有你说到的那两种方法

重映射或者关闭FSMC,即对该引脚的功能进行分时复用咯。

楼主:
真是无奈

看了缺陷手册,重新映射还有很多问题,STM32的形象越来越差,包括性价比。
如果用口线模拟I2C,这个NADV还会影响口线吗?

网友A:
有缺陷不要紧

只要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刊物手册》中说的wrokaround就好了呀。

只要用到FSMC,NADV,PB.7所在引脚,就"set to 1 by default when AF out put is selecetd for this pin"。

GPIO摸拟,就算在PB.7这个引脚也没有关系,因为此时你不是把PB.7配置成"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网友B(2014-01-15):
我刚好 设计的时候 没注意 这个PB7  PWM用了它 结果 FSMC_NADV 也用了它 而且还都得AF PP
这回 要重LAY板了 看来 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