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T,VDD,VDDA的电源关系让人捉摸不透

楼主(2009-05-07):
从电源图上我的理解是PLL必须一直工作直到VDD断电后切换到VBAT,VDDA再断电,或者说同时断电,由于先检测到低压信号,Vbat被切换到备份电源上,保证数据不丢失,但是我现在实验成功不丢数据是在VDDA先失电,VDD后失电数据不丢失,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实现实验的结果是,Vdda先于Vdd断电数据不丢失,但是我没有想明白PLL为什么要在VddA上,因为VddA和Vdd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电源,还有一点不明白Vbat在不使用电池时必须连接到Vdd,芯片才能工作,如果悬浮或者电池无电将导致芯片不工作,这是两个致命的缺点,电池无电是常有的事情,多路电源出现一路故障也时有发生,如果说没有VDDA和Vbat芯片不工作,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认为芯片的工作不应该依赖于Vdda和Vbat但是现在这两个电源缺一不可。

网友A:
哈哈,没注意到楼主又开了一个帖

我在你另一个帖中分析了这些问题,你先去看看,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3323329&tp=RTC%u5907%u4EFD%u6570%u636E%u533A%u4E0EADC%u7535%u6E90%u5173%u7CFB%uFF1F%uFF1F%uFF1F

网友B(2012-09-08):
回复 网友A:
香主给的链接中帖子已经删除了呀,想学习这个问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