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48pin的没有温度传感器啊?

楼主(2009-05-12):
手册上说16通道为温度传感器,如果AD没有16通道,是不是就没有温度传感器了,或者是放在其他通道了。我晕!我如果要温度传感器是不是必须要逼着用有16通道的AD芯片?

楼主:
103C6在温感在第几通道?

嘿嘿

网友A:
楼主说的48脚的ADC有16通道是指外部通道

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是内部通道,不受管脚数量影响,所有的STM32都有这个内部通道的温度传感器。

还有一个内部通道的参照电压,也是不受管脚数量影响的。关于参照电压的概念和用法,请参考我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发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3324593&tp=%u6E29%u5EA6%u4F20%u611F%u5668%u7684%u6D4B%u91CF%u8BEF%u5D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