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FSMC

楼主(2009-05-12):
FSMC是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是用来挂NOR FLASH  NAND FLASH 等存储器的。它提供了地址和数据总线读写方式。

那它和51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总线是不是类似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S3C44B0的ARM7也支持数据和地址总线模式,那它也是叫FSMC控制器吗,可不可以用S3C44B0的数据和地址总线挂NAND FLASH.....

虚心向大家请教,请大家不要笑话。。。。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STM32的FSMC提供比51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总线更强的功能

FSMC不但像51单片机一样对外提供地址和数据总线,而且提供了片选线,提供了对外部时序的控制,提供了8位、16位、32位数据访问的转换,为不同的存储器类型提供了不同的时序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地址和数据线,等等。

所以说:STM32的FSMC提供比51单片机的地址和数据总线更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