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写的tim计数器不准

楼主(2009-05-12):
写了个精确延时的计时器,精度10us(因为定时器16位), 调用参数为1000000的结果是大概600ms, 差距很大啊,不知道是啥原因。

#define DELAY_TIMER        TIM1

static unsigned int loop;
static int    wait_init = 0;

void wait_us(unsigned int u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unsigned short wait;
    unsigned short old;
    unsigned short now, diff;
    unsigned int clk;

    if (wait_init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PLL_get_clock(NULL, NULL, &cl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clk/100000 - 1; //精度1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DELAY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DELAY_TIMER, ENABLE);

        loop      = 60000;
        wait_init = 1;
    }

    if (us >= 6000000)
        us = 5999999;

    wait = (unsigned short)(us/10);
    old = TIM_GetCounter(DELAY_TIMER);
    while(1)
    {
        now = TIM_GetCounter(DELAY_TIMER);

        if (now >= old)
            diff = now - old;
        else
            diff = loop - old + now;

        if (diff > wait)
            break;
    }
}

网友A:
cl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clk/100000 - 1; //精度10us

网友A:
如果调用,我觉得不要用库函数了,直接寄存器操作吧。

初始化用库还可以。。。。

网友A:
clk大于100000吗?别出来0或负数了。。

网友A:
我是按库中的例子定时的,发现很准。

楼主:
...

       PLL_get_clock(NULL, NULL, &clk);
--------------
我自己写的函数,clk取出来是apb2 clk,数字是72000000,就是72M

网友B:
老兄啊,请解释一下你的程序,我怎么看不懂?

while 里面什么时候才能有 (diff > wait) 的时候?

变量old在循环里不会变化,可以假定它的值为0。

变量now始终是读出的当前计数器的内容,最大不会超过TIM_Period。

变量diff或者 = now - old,或者 = loop - old + now,最大不过60000 + 60000-1=115999;请你完成接下来的分析吧。

楼主:
...

非常感谢香版,我的定时器的配置是100us计时一次,计数peried是60000,就是说6s环回计数,所以有可能发生后取的时钟比先取的时钟小的问题。现在下面这个代码定时基本准了

void wait_us(unsigned int us)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unsigned short wait;
    unsigned short old;
    unsigned short now, diff;
    unsigned int clk;

    if (wait_init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PLL_get_clock(NULL, NULL, &cl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clk/10000 - 1; //精度100us,这里改了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DELAY_TIMER,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DELAY_TIMER, ENABLE);

        loop      = 60000;
        wait_init = 1;
    }

    if (us >= 6000000)
        us = 5999999;

    wait = (unsigned short)(us/100);  //这里改了
    old = TIM_GetCounter(DELAY_TIMER);
    while(1)
    {
        now = TIM_GetCounter(DELAY_TIMER);

        if (now >= old)
            diff = now - old;
        else
            diff = loop - old + now;

        if (diff > wai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