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复位脚浮空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手头有块Demo板stm32的复位脚是浮空的。
发现用镊子碰触,芯片复位。
貌似NRST有内置上拉电阻,为何如此?

网友A:
。。。。。。

内置上拉如果只有1K的话,估计没设么问题了
可能有60-200K左右吧,这个就有问题了

网友B:
NRST有内置上拉电阻,但最好不要浮空STM32的复位脚

请看STM32数据手册上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