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_SCE_IRQHandler的中断源是什么?

楼主(2009-05-13):
CAN_SCE_IRQHandler的中断源是什么?我在STM32F10xxx_RM0008_CH_Rev7V3.pdf只找到这么一个中断向量,但是找不到其中断源。

网友A:
还是要看参考手册

那你就看手册中章节《21.6 bxCan Interrupt》咯。

楼主:
谢谢 lut1lut

我想 CAN_SCE_IRQHandler 的中断源应该是:STATUS CHANGE ERROR。但是文档为什么不直接说明STATUS CHANGE ERROR将产生CAN_SCE中断。而是需要去猜测呢。而且文档也没有说明SCE就是STATUS CHANGE ERROR的宿写。

网友A:
很容易推断出来哦

如果你觉得手册写的不够严谨,可以给香版主提出更好的建议么,呵呵。

网友B(2009-08-19):
这个只有在 can总线中断源 示意图上 找到过
那个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