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外部SRAM,最低地址线要不要偏移

楼主(2009-05-14):
stm32F103ZCT6,外挂IS61LV25616 SRAM, 16bit 数据宽度。
在接以往的arm7单片机时,单片机的A1应该接该SRAM的A0,
但我在看stm32demo板时,发现单片机的A0直接接在SRAM的A0上。有些迷惑

网友A:
不用迷惑

当你配置FSMC访问宽度为16-bit时,硬件会自动把地址左移一位。

就是说地址总线上出现的A0是firmware指定地址的A1,依次类推。而逻辑地址的A0,就是被移出去的那位,正好作用在NBL/NLH上,用于选择低/高字节有效。

楼主:
ok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在手册中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