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奇偶校验

楼主(2009-05-1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传送9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我做偶校验
我在中断里读取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P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PE);

    }
为什么发的没有校验,或者是奇校验,这个PE一直是0啊?
根本就没有判断
下边是进入中断的数据,这次校验应该是错误的

楼主:
是不是判断PE位,知道错误了?

我测试结果,得到的数据,是传9位,还是8位;

接收到的数据都跟没有奇偶校验数据是一样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传送的是8位数据+1位校验

每个字节会有11位的传输(起始位+8位数据+1位校验+1位停止位)。

从DR中读出的接收到的数据看不到奇偶检验位。

楼主:
读PE 标志伟不对

奇偶校验是对,会返回正确的数据

不对也会回数据
我用    temp =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PE);
判断是否是奇偶校验错误。
无论奇偶校验错误还是正确都会返回0

理论上错误会返回1,是不是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