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ORT口8位输出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9-05-15):
我要用PORTA口低8位送出D0-D7数据,高8位还做GPIO其他功能口(有输入也有输出),那么我怎么写低8位的数据输出程序么? 用GPIO_Write(GPIOA, 0x????)  谁能帮忙简单写一下

网友A:
用GPIOx_BSRR寄存器

BRy位写0无影响写1复位相应bit位
BSy位写0无影响写1置位相应bit位

网友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7 );

或者(*((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0x40010810)) = ((unsigned short int)0x00FF);

楼主:
TO: bhsdlmj

你的方法是设置了全是1,我这可是数据口,内容可不全是1

网友C:
楼主直接用2楼介绍的方法,很方便的

例如要对PORTA口低8位送出D0-D7数据,而不触及高8位的数据:

假定要送出D0-D7的数据变量为ldata,
  unsigned char ldata;
  GPIOA_BSRR = ((unsigned int)~ldata << 16) | ldata;

如果ldata=0x34,这相当于设置:
  GPIOA_BSRR=0x00CB0034;

楼主:
多谢香主

我赶紧试试

网友D(2015-11-06):
引用 网友C:
例如要对PORTA口低8位送出D0-D7数据,而不触及高8位的数据:假定要送出D0-D7的数据变量为ldata, &nbs ...

我最近刚学STM32,
我想问一下,
GPIOA_BSRR = ((unsigned int)~ldata << 16) | ldata;
改成
GPIOA_BSRR = (0x00ff0000) | data ;
可以吗?先把所有低8位清空,再重写低8位。会不会比先取反清空的执行要快一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