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ZC的PB8,PB9 作为I2C

楼主(2009-05-15):
刚才看到一个搞笑帖子,说I2C与其他IO功能冲突。

检查了一下我画的图(以及图片),发现我用的PB8,9 是用来与CAN共用的。
其他功能,在8bit SDIO模式用到(这个估计用的人较少较少),再以后,就是TIM功能(这个,有很多其他引脚可以)。

PB6,PB7,大概也可以的。

PB1,PB11 也没发现与FSMC冲突。

两个独立I2C哦,还有映射,总能找到合适的IO(IO总数也是那么多的)。

FSMC驱动TFT个人认为是垃圾,不如IO模拟来得好==绝对不会闪屏,如果闪烁,那是液晶内部的电阻有问题,阻值过大。

综上所述,可能某些人的工作与STM销售人员的工作是“互补的”。

网友A:
哪个好笑的帖子

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笑笑

网友B:
那个搞笑的帖子我也拜读了!

网友C:
你仔细分析了STM32的I2C了吗?

如果没有,请你再详细测试一下;不管是映射,还是DMA,还是中断方式,都有那么一点点缺陷,我现在只好IO模拟I2C了。

网友A:
有那么一点点缺陷表紧

对于客户来说有相应的workarounda就可以了。
就好像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坑,在填平它之前,边上立个牌子,标明“请绕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