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MCO如此应用是否可行?

楼主(2009-05-20):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STM32和CPLD,当然后者需要个时钟了,接个有源晶振没什么意思,所以打算用STM32的MCO直接输出给后者作为时钟。
    那么36MHz当然是没问题了,但由于CPLD的时钟输入即可以是方波也可以使正弦波,所以我想突破GPIO的50MHz输出速度,直接将系统时钟72MHz作为输出,那么这个方波应该就【变形】为正弦波了,如果这个【正弦波的频率和系统时钟一样就符合要求】,但如果这个频率不一样...CPLD接口时序就和STM32的外部FSMC有所偏差,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
    刚才查了下以前的老贴,发现频率会有降低,比如71.6MHz,同时发现当时香版的意见是晶振频率误差造成的...
    所以现在感觉莫名其妙...请问这个“变形正弦波”的频率是否与系统时钟频率一样?

网友A:
理论上讲频率不可能变化

MCO部分是数字电路,又不是分频器,怎么会改变频率呢?

可以看看STM32数据手册上关于I/O引脚交流特性的定义和特性参数。

网友A:
STM32的I/O引脚交流特性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