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香水版主 STM32 接大容量NandFlash的方法和资料

楼主(2009-05-20):
香板主,我们想用STM32接大容量Nand Flash ,但ST网站上只找到AN2784一份文档,手册上介绍Nand 使用的也很少,请问还有其他的文档吗?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大容量Flash 要用5字节的地址,但我找不到怎样操作Nand控制器的地址寄存器。在文档和例程里(主要针对256M或以下容量的Flash)的第5字节地址总是固定值。这字节能修改吗?怎样修改?

网友A:
实在不行,软件模拟时序了

网友B:
如何操作NAND的地址

NAND和NOR/SRAM不一样,后者有分别的数据和地址线;而NAND的地址和命令都是通过同一组数据线进行发送的,由CL/AL(命令锁存/地址锁存)来区别。

就是说地址和数据是串行的。地址如果有很多位(容量很大的NAND),就是通过数据线的弱干个cycle完成的。正因为如此,STM32手册上才说“FSMC对NAND flash的容量理论上没有限制,因为FSMC可以管理任何多个地址周期”

你要是需要第五个地址字节,那就多发一个地址cycle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