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E的JTAG引脚被REMAP之后如何进行JTAG操作?

楼主(2009-05-21):
看到手册上说可以对JTAG相关的引脚进行REMAP操作,那岂不remap之后就无法用原来的引脚JTAG了吗?

网友A:
JTAG引脚被REMAP之后无法进行JTAG操作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B:
手按住RESET,鼠标按住DOWNLOAD,放鼠标,过300ms放开RESET...

呵呵

网友C:
呵呵……这个300ms比较难控制...

网友D:
没事映射他做什么

网友E:
JLINK带有解锁功能!

楼主:
楼上的详细说说,如何解锁?

谢谢!

网友F:
其实你可以编个程序打开JTAG

你编个程序打开JTAG功能,用串口下载进去。
以后就可以JTAG了呀

网友G(2014-08-21):
上电延时10s在复用呀!

网友H(2015-04-07):
大绳们,求解f103RE的JTag引脚是哪几个。。。我查了半天datasheet也没搞出来。上网也搜不到。。。求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绳们,求解f103RE的JTag引脚是哪几个。。。我查了半天datasheet也没搞出来。上网也搜不到。。。求解。 ...

……你是来说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