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Visual Programmer 配合ST_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09-05-21):
请教一下我在ST Visual Develop 下编译没有提示任何警告和错误;
 但用ST Visual Programmer 配合ST_LINK下载的时候提示一下信息:
FILE : line 194: Address 0x1016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FILE : line 194: Address 0x1017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请教一下这是提示什么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看看编译时选择的器件与实际的器件是否一致

楼主:

我刚刚有核对了一下,芯片和实际是一致的,
下载后也没程序也发现异常,
 先前是没有的。但不知道改了什么配置就一直提示!!
 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

0x1016 和 0x1017 根本就没有Flash,烧写程序时怎么会出现这2个地址呢?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207K6T6,
ST Visual Programmer和ST Visual Develop选的芯片都是这个,头文件也没错
我也觉得奇怪!!!有没有可能是RAM里的地址范围溢出呢??

网友B:
是你的S19文件来历不明吧,哈哈

开玩笑的,重新build一下,用新产生的s19文件试下看

网友C:
把.map发上来

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ST下载警告请教

6楼可真幽默啊!呵呵!!!!
S19文件是最新的,因为每次编译后下载就会提示文件已更新;
下面就是生成的.map文件:请指教!!

Map of Debuglianfang.sm8 from link file Debuglianfang.lkf - Tue May 26 09:04:16 2009

                               --------
                               Segments
                               --------

start 00008080 end 000080a8 length    40 segment .const
start 000080cb end 000097ee length  5923 segment .text
start 00004000 end 00004000 length     0 segment .eeprom
start 00000000 end 00000007 length     7 segment .bsct, initialized
start 000080ba end 000080c1 length     7 segment .bsct, from
start 00000007 end 0000005a length    83 segment .ubsct
start 00005a:0 end 00005f:4 length    44 segment .bit, initialized
start 000080c1 end 000080c7 length     6 segment .bit, from
start 00000060 end 00000060 length     0 segment .share
start 00000100 end 00000103 length     3 segment .data, initialized
start 000080c7 end 000080ca length     3 segment .data, from
start 00000103 end 000001c4 length   193 segment .bss
start 00000000 end 00003c40 length 15424 segment .debug
start 00008000 end 00008080 length   128 segment .const
start 000080a8 end 000080ba length    18 segment .init

                               -------
                               Modules
                               -------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crtsi0.sm8:
start 000080cb end 00008116 length    75 section .text
start 00000103 end 00000103 length     0 section .bss
start 00000007 end 00000007 length     0 section .ubsct

Debugmain.o:
start 00008116 end 00009783 length  5741 section .text
start 00000100 end 00000103 length     3 section .data
start 00000103 end 000001c4 length   193 section .bss
start 00000000 end 00000007 length     7 section .bsct
start 00000007 end 00000050 length    73 section .ubsct
start 00000000 end 00003ad5 length 15061 section .debug
start 00008080 end 000080a8 length    40 section .const
start 00005a:0 end 00005f:4 length    44 section .bi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imul.o:
start 00009783 end 000097a4 length    33 section .tex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cmp.o:
start 000097a4 end 000097c4 length    32 section .tex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gadc.o:
start 000097c4 end 000097d4 length    16 section .tex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reg.o:
start 00000050 end 00000054 length     4 section .ubsc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tor.o:
start 000097d4 end 000097e6 length    18 section .tex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utolx.o:
start 000097e6 end 000097ed length     7 section .tex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xreg.o:
start 00000054 end 00000057 length     3 section .ubsct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yreg.o:
start 00000057 end 0000005a length     3 section .ubsct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tart 000097ed end 000097ee length     1 section .text
start 00003ad5 end 00003c40 length   363 section .debug
start 00008000 end 00008080 length   128 section .const

                             -----------
                             Stack usage
                             -----------

Debugmain.o:
_AD_Init                        2   (2)
_CLK_Init                       2   (2)
_EEROPROM_FLASH_WRITE           7   (7)
_GPIO_Init                      2   (2)
_Get1381_time                  10   (6)
_Initializtion                  7   (2)
_NumToBCD                       4   (4)
_Set1381_time                  15   (6)
_SystemOvertimeScan            13   (2)
_SystemSound                    5   (5)
_TIME_Init                      2   (2)
_UART_Init                      2   (2)
_WirelessDisposal              15   (5)
_WirelessReceive                2   (2)
_WirelessSend                   2   (2)
_WirelessTx_Start              10   (4)
_beep                           2   (2)
_communication_disposal         6   (6)
_crl_show                       3   (3)
_display                       11   (8)
_get_AD_value                   7   (7)
_init_WDG                       2   (2)
_init_interrupt_control         5   (5)
_key_scan                      19   (4)
_main                      >   22   (3)
_read_one_byte                  4   (4)
_run_time                      12   (2)
_select_coder                   3   (3)
_simulate_clock                 2   (2)
_system_ulock              >    2   (2)
_table                          3   (3)
_wireless_tx_test               6   (6)
_write_eeprom_control           9   (2)
_write_one_byte                 9   (5)
f_ADC1_IRQHandler          >    5   (5)
f_TIM2_UPD_OVF_IRQHandler  >    7   (5)
f_TIM3_UPD_OVF_IRQHandler  >   13   (11)
f_TIM4_UPD_OVF_IRQHandler  >    5   (5)
f_UART2_RX_IRQHandler      >   16   (11)
f_UART2_TX_IRQHandler      >    5   (5)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NonHandledInterrupt      >    5   (5)

Stack size: 38

                              ---------
                              Call tree
                              ---------
   1 > __stext: (0)

   2 > _main: (3)
   3      + _Initializtion: (2)
   4      |    + _AD_Init: (2)
   5      |    + _CLK_Init: (2)
   6      |    + _GPIO_Init: (2)
   7      |    + _TIME_Init: (2)
   8      |    + _UART_Init: (2)
   9      |    + _beep: (2)
  10      |    + _init_WDG: (2)
  11      |    + _init_interrupt_control: (5)
  12      + _SystemOvertimeScan: (2)
  13      |    + _SystemSound: (5)
  14      |    + _crl_show: (3)
  15      |    + _display: (8)
  16      |    |    + _table: (3)
          |    |
  17      + _SystemSound --> 13
  18      + _WirelessDisposal: (5)
  19      |    + _SystemSound --> 13
  20      |    + _WirelessTx_Start: (4)
  21      |    |    + _wireless_tx_test: (6)
          |    |
  22      |    + _communication_disposal: (6)
  23      |    + _crl_show --> 14
  24      |    + _select_coder: (3)
  25      |    + _wireless_tx_test --> 21
  26      + _WirelessTx_Start --> 20
  27      + _key_scan: (4)
  28      |    + _Set1381_time: (6)
  29      |    |    + _write_one_byte: (5)
  30      |    |    |    + _NumToBCD: (4)
          |    |    |
          |    |
  31      |    + _SystemSound --> 13
  32      |    + _WirelessTx_Start --> 20
  33      |    + _crl_show --> 14
  34      |    + _get_AD_value: (7)
  35      |    + _select_coder --> 24
  36      + _run_time: (2)
  37      |    + _Get1381_time: (6)
  38      |    |    + _read_one_byte: (4)
          |    |
  39      |    + _simulate_clock: (2)
  40      + _write_eeprom_control: (2)
  41      |    + _EEROPROM_FLASH_WRITE: (7)
  42      |    + _SystemSound --> 13
  43      |    + _communication_disposal --> 22

  44 > _system_ulock: (2)

  45 > f_ADC1_IRQHandler: (5)

  46 > f_NonHandledInterrupt: (5)

  47 > f_TIM2_UPD_OVF_IRQHandler: (5)

  48 > f_TIM3_UPD_OVF_IRQHandler: (11)
  49      + _WirelessReceive: (2)
  50      + _WirelessSend: (2)

  51 > f_TIM4_UPD_OVF_IRQHandler: (5)

  52 > f_UART2_RX_IRQHandler: (11)
  53      + _SystemSound --> 13

  54 > f_UART2_TX_IRQHandler: (5)

  55   _AD_Init --> 4

  56   _CLK_Init --> 5

  57   _EEROPROM_FLASH_WRITE --> 41

  58   _GPIO_Init --> 6

  59   _Get1381_time --> 37

  60   _Initializtion --> 3

  61   _NumToBCD --> 30

  62   _Set1381_time --> 28

  63   _SystemOvertimeScan --> 12

  64   _SystemSound --> 13

  65   _TIME_Init --> 7

  66   _UART_Init --> 8

  67   _WirelessDisposal --> 18

  68   _WirelessReceive --> 49

  69   _WirelessSend --> 50

  70   _WirelessTx_Start --> 20

  71   _beep --> 9

  72   _communication_disposal --> 22

  73   _crl_show --> 14

  74   _display --> 15

  75   _get_AD_value --> 34

  76   _init_WDG --> 10

  77   _init_interrupt_control --> 11

  78   _key_scan --> 27

  79   _read_one_byte --> 38

  80   _run_time --> 36

  81   _select_coder --> 24

  82   _simulate_clock --> 39

  83   _table --> 16

  84   _wireless_tx_test --> 21

  85   _write_eeprom_control --> 40

  86   _write_one_byte --> 29

                               -------
                               Symbols
                               -------

_ADC_CR1                    0000540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CR2                    0000540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CSR                    000054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DR                     000054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DRH                    000054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DRL                    0000540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TDR                    000054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TDRH                   000054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C_TDRL                   0000540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D_Init                    0000835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AD_temp                    0000002d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AD_transform_end           00005d: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AWU_APR                    000050f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WU_CSR                    000050f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AWU_TBR                    000050f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BEEP_CSR                   000050f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FG_GCR                    00007f6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1381_EN                 005006: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CANCCR                 000050c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CCOR                   000050c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CKDIVR                 000050c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CMSR                   000050c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CSSR                   000050c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ECKR                   000050c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HSITRIMR               000050c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ICKR                   000050c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Init                   00008339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CLK_PCKENR1                000050c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PCKENR2                000050c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SWCR                   000050c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SWIMCCR                000050c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CLK_SWR                    000050c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D1                         00500f: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D2                         00500f: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D3                         00500f: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D4                         00500f: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Delete_sign                00005d: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EEROPROM_FLASH_WRITE       00008cd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EXTI_CR1                   000050a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EXTI_CR2                   000050a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CR1                  0000505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CR2                  0000505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DUKR                 0000506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FPR                  0000505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IAPSR                0000505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NCR2                 0000505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NFPR                 0000505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FLASH_PUKR                 0000506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GPIO_Init                  0000829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Get1381_time               0000824c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GlintBit                   000000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sct, initialized
_HT1381_DATA                005005: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HT1381_DATA_IO             005007: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HT1381_RESET               005005: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HT1381_Read                005006: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HT1381_SCLK                005005: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HomeSign                   00005b: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I2C_CCRH                   0000521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CCRL                   0000521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CR1                    0000521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CR2                    0000521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DR                     0000521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FREQR                  0000521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ITR                    0000521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OARH                   0000521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OARL                   0000521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PECR                   0000521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SR1                    0000521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SR2                    0000521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SR3                    0000521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2C_TRISER                 0000521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1                   00007f7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2                   00007f7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3                   00007f7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4                   00007f7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5                   00007f7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6                   00007f7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TC_SPR7                   00007f7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WDG_KR                    000050e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WDG_PR                    000050e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WDG_RLR                   000050e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IdDisplaySign              00005e: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IdSetSign                  00005e: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Initializtion              0000972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LED                        00500f: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NumToBCD                   0000826e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PA_CR1                     0000500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A_CR2                     000050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A_DDR                     0000500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A_IDR                     0000500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A_ODR                     000050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B_CR1                     0000500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B_CR2                     0000500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B_DDR                     0000500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B_IDR                     000050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B_ODR                     0000500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C_CR1                     0000500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C_CR2                     0000500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C_DDR                     0000500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C_IDR                     0000500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C_ODR                     0000500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D_CR1                     0000501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D_CR2                     0000501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D_DDR                     0000501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D_IDR                     0000501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D_ODR                     0000500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E_CR1                     0000501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E_CR2                     0000501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E_DDR                     0000501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E_IDR                     0000501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E_ODR                     0000501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F_CR1                     0000501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F_CR2                     0000501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F_DDR                     0000501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F_IDR                     0000501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PF_ODR                     0000501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ROP                        000048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RST_SR                     000050b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ReadTimeCounter            0000002b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ReadTimeSign               00005c: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PI_CR1                    000052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CR2                    0000520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CRCPR                  0000520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DR                     000052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ICR                    0000520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RXCRCR                 000052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SR                     0000520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PI_TXCRCR                 0000520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et1381_time               0000821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ShowBitTimeCounter         0000003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howBitTimeStart           00005d:7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imulateTimeCounter        0000001f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oundSwitch                00005e: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ound_out                  00500f: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SystemOvertimeScan         000095a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SystemSound                00008d0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TCNT0_value                0000004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TIM1_ARR                   0000526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ARRH                  0000526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ARRL                  0000526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BKR                   0000526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ER1                 0000525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ER2                 0000525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MR1                 0000525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MR2                 0000525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MR3                 0000525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MR4                 0000525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1                  0000526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1H                 0000526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1L                 0000526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2                  0000526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2H                 0000526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2L                 0000526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3                  0000526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3H                 0000526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3L                 0000526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4                  0000526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4H                 0000526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CR4L                 0000526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NTR                  0000525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NTRH                 0000525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NTRL                 0000525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R1                   0000525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CR2                   0000525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DTR                   0000526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EGR                   0000525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ETR                   0000525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IER                   0000525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OISR                  0000526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PSCR                  0000526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PSCRH                 0000526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PSCRL                 0000526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RCR                   0000526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SMCR                  0000525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SR1                   0000525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1_SR2                   0000525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ARR                   0000530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ARRH                  0000530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ARRL                  0000530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ER1                 0000530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ER2                 0000530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MR1                 0000530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MR2                 0000530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MR3                 0000530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1                  0000530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1H                 0000530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1L                 0000531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2                  0000531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2H                 0000531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2L                 0000531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3                  0000531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3H                 0000531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CR3L                 0000531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NTR                  0000530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NTRH                 0000530a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NTRL                 0000530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CR1                   000053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EGR                   000053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IER                   00005301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PSCR                  0000530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SR1                   0000530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2_SR2                   0000530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ARR                   0000532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ARRH                  0000532b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ARRL                  0000532c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ER1                 00005327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MR1                 00005325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MR2                 00005326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1                  0000532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1H                 0000532d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1L                 0000532e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2                  0000532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2H                 0000532f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CR2L                 0000533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NTR                  0000532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NTRH                 00005328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NTRL                 00005329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CR1                   00005320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IM3_EGR          &nbs

楼主:

紧跟上贴

FilesCOSMICCXSTM8Libcrtsi0.sm8
_number_UP                  00000049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overtime_counter           0000004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persist_arlam              00005c: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pulse_H                    0000002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pulse_L                    0000002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rc_bit                     0000002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read                       0000000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sct, initialized
_read_one_byte              0000818c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receive_alarm              00005e: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eceiver_end               00005c: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eceiver_high_sign         00005c: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eceiver_low_sign          00005c: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edressal_sign             00005f: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epeat_sign                00005f: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f_sign                    00005a: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run_time                   0000903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rx_temp_data               0000002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ec                        00005b: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elect_coder               0000865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showCounter                0000003a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how_9                     00005d: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imulate_clock             00008fc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sound_end                  00005b: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ound_frequency            0000003f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tart_dw_eeprom_sign       00005a:7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tart_receive_count        0000004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state_sign                 00005e: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tudy_show                 00005d: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tudy_show_temp            00005d: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tudy_sign                 00005f:3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system_ulock               000096fd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table                      00008d4c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temp1                      00005e: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time_3ms                   0000003d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time_5                     0000003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time_6                     0000003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transmit_IO                005006:2   defined in Debugmain.o
_transmit_alarm_sign        00005a: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transmit_dalay_time        0000000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sct, initialized
_transmit_delay_counter     0000004a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transmit_delay_sign        00005a: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tx_size                    0000002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uart_data_length           0000004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uart_dw_end_sign           00005a: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uart_length                00005b: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uart_start                 00005c: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uart_temp_sign             00005a:5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ulock                      00005a:4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wireless_in                005006:4   defined in Debugmain.o
_wireless_out               005005:3   defined in Debugmain.o
_wireless_switch            00005c: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wireless_switch1           00005a:0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it, initialized
_wireless_tx_test           00008cbd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wr_eeprom_size             0000004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write                      0000000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bsct, initialized
_write_eeprom_control       0000950b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write_one_byte             00008116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_zen                        0000000a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zen_alarm_show_counter     00000032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zen_counter                0000001d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zen_counter_1              0000001b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_zen_show_cycle             0000001a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ubsct
c_imul                      00009783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imul.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main.o
c_lcmp                      000097a4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cmp.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main.o
c_lgadc                     000097c4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gadc.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main.o
c_lreg                      00000050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reg.o section .ubsct
                                       us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cmp.o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tor.o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utolx.o
c_ltor                      000097d4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ltor.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main.o
c_uitolx                    000097e6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utolx.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main.o
c_x                         00000054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xreg.o section .ubsct
                                       us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crtsi0.sm8
                                               Debugmain.o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imul.o
c_y                         00000057   defin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libm0.sm8)yreg.o section .ubsct
                                       used in F: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crtsi0.sm8
                                               Debugmain.o
f_ADC1_IRQHandler           00008477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NonHandledInterrupt       000097ed   defin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section .text
f_TIM2_UPD_OVF_IRQHandler   000083cc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TIM3_UPD_OVF_IRQHandler   0000844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TIM4_UPD_OVF_IRQHandler   000083a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UART2_RX_IRQHandler       00008501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f_UART2_TX_IRQHandler       000084d8   defined in Debugmain.o section .text
                                       used in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网友D:
呵呵

使用programer软件时,最好建立一个烧写工程文件,方法,project-->new建立一个工程文件,在里面设置好你的Congfiguration,Properties,Serial Numbering,OPTION BYTE选项,其中Properties是设置烧写FLASH的一些设置,然后保存工程,以后要烧写MCU时就不需要重复设置了,直接打开工程文件即可.打开工程文件时注意要选择十六进制代码窗口下的"OPTION BYTE的窗口下打开,而打开.S19烧录文件需要在PROGRAM MEMORY窗口里打开,否则会出现你那样的问题,一大片的提示.

网友C:
0x1016和0x1017

 .map里没有包含此地址,你能确认基于此MAP的.s19还有此提示吗

网友E:
ST 软件的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在写芯片时,界面一定要是显示.s19内容的,不能是设置OPTION BYTE的界面。

网友B:
还是把你的S19文件挂一个上来

我帮你看看,正好我最近也在做Hex和S19的读写。

楼主:

12楼,谢谢你的关注,不过你说得好像是废话!再说我那种面都试过,就会提示!!

楼主:

望高手帮忙看看(改后缀.s19)!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先谢谢谢各位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91891666.rar

网友B:
S19文件没什么问题

地址范围从8000-9586
看看你所选择的芯片的规格书,有没有超出芯片的Flash地址范围

网友B:
楼主非常仔细

其实我也遇到过,只是我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加以注意。

S19文件中有此一行:S10510170000D3
表示在1017地址处有2个字节的数据,并且都是0x00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应该可以修改某些设置把这个数据去掉。
STVP把它忽略了,并给出了一个警告。

楼主:

感谢 McuPlayer!
芯片是STM8S207K6T6;当然ram-2K flash-32K,都不会超出范围;就是因为这芯片价格和资源优势,最近几个月才开始收悉用这芯片的。

当然提示我也可以不理会的!因为程序下载后运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呵呵!但有警告提示老觉得心里没底!总想把问题弄清楚,不知道是自己哪里没把这环境摸透,我想了N种方法,就是去不掉这警告!我之所以把他发到网上来,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这是不是小BUG;现在我知道原来你也遇到这问题!呵呵!!

网友F(2014-04-28):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