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中的printf

楼主(2009-05-22):
我要用到 3个串口 怎么设置printf 是那个串口输出的呢?

网友A:
这个..

取决于你fput();里的内容,下面的就是重定向到串口1输出的例子了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1->DR = (UINT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网友B:
printf是过去PC机上用的,一个字,还调用一个putc(),多S啊.

printf是过去PC机上用的,一个字,还调用一个putc(),多S啊.

用DMA发送多好啊
就算不用DMA用串口中断发也好啊
就算不用串口中断,用定时中断发也好啊
就算不用定时中断,你用一个for()发,也好过你调用printf().

网友C:
printf可是另有功能的,除了发送那个字节外

格式化
比如printf("你送来的数据我收到了,它 = %4.4x",   data);
是不是很拉风啊,当然这东西占不少程序空间呢。

网友B:
拉风...

printf是stdio里的东西...
用stdlib就够了
为了格式化,用sprintf()呀,
格式化完了再一起放到DMA

网友D:
给你个参考吧:

static void _Uart3_PutChar(char c, APPLIB_PRINT_ST* p)
{
    p = p;
    UART3_TxCh(c);
}

void UART3_Printf(const char* fmt,...)
{
    va_list args;
    APPLIB_PRINT_ST p;

    p.outc = (Printf_CallBack)_Uart3_PutChar;
    va_start(args, fmt);
    AppLib_vprintf(fmt, args, (APPLIB_PRINT_ST*)&p);
    va_end(args);
}

网友D:
同上边的代码,关键在于v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