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并联

楼主(2009-05-22):
请问香主
  我在用spi 并联时(一主多从)没用驱动芯片,不知何故在开机时,把芯片都烧坏了(已有两次了且是全部烧坏),我是共用一个5伏电源,各自转为3.3伏使用。请问是程序,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估计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你是怎么联的?多少个从设备?有图吗?

好像没有听说SPI总线可以并联的,为什么要并联?

楼主:

我是一主三从,把SCLA MOSI MISO   分别并联使用

主机设为spi 的 master 从机设为 slave 我能正常通讯,

网友B:
能正常通信并不表示这样连接是正确的

请注意:你的3个从设备的输出端并联在一起会互相打架的。

楼主:

能通信,从设备不会同时发数据的,那是协议问题了

楼主:

哦,可能得加驱动芯片了
但是,我刚开机并没发任何数据啊

网友B:
你不发数据时,请问总线上是什么电位?

这个电位是谁驱动的?

网友C:
真的实验过了?

真的实验过了?

网友D:
所谓打架,那可是短路啊

总线诞生的原因不就是为了解决此问题吗?
同一时刻只能一个人在驱动总线,读取总线可以N多在在读取

网友B:
打架的结果是非死既伤,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轻则一方被打伤或被打死,重则所有参与打架者都要挂彩甚至牺牲。

网友E:
驱动芯片?

加什么驱动芯片啊?
都设置为OD输出不行啊?

楼主:

加一或门就行了塞,另外即使端口短路应该不会烧芯片的。

楼主:

郁闷中!今天又坏两片,但今天仅有主从两个芯片,同时开机没问题,先后开机,就完了。我是直接并联的,没加限流电阻。是否和限流电阻有关呢

网友F:
没有CS都能打架!! 这么多帖子,都没用过SPI ??

只要CS独立分时驱动,SPI就没问题。
对于从设备,CS=1; DO不输出。

如果三个CS=0,当然短路。
其他,都是STM输出;从,输入。

楼主:

今天仅有2片连接哟,也会打架?

楼主:

我最开始是用一个芯片的两个spi并联,且主发送联到主接收端,仅进行主发送,主从都能接收。相当于两从了吧,以后又加了一块芯片用一主两从方式接发正常。

楼主:

(不上电时,从端口吸入电流,算不算BUG!

我的板子已经掉电了,但是和别的板子的信号线却没有断开,STM32通过信号线吸入电流,量了一下有5mA多。应该是从IO吸入,流到VDD,以流到其它器件上去了。据说STM32的IO上的钳位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仅为4mA,常此以往,我的STM32是不是要废掉?谁有啥好办法?)

如果是这样我的芯片可能就是这样烧毁的

楼主:

从机通讯时设为全双工通讯,发送完毕立即设设为双线只接收就行了,不会输出低电平的。如何打架呢

网友B:
谢谢16楼,我忽略了片选CS信号

19楼说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G:
一主多从

一主多从,能不用NSS引脚吗?能用软件设置为半双工吗。就像RS232串口通讯,用软件协议来分开从机的站号。

楼主:
spi通信

我没用NSS脚,靠协议分开的从机,选中的从机才通信。从机发完后就转喂只接模式。

网友G:
spi

一个主机的,一个从机。从机接到数后,处理完后,发送数据时必须转为主机。但转为主机的状态标志置位,而已DR,有一个数据0xff。如何处理呢?怎么主从机自由转换呢。(主:2线全双工。从:2线只读)

楼主:
can通讯

(从机接到数后,处理完后,发送数据时必须转为主机)

从机发送数据是是不能转为主机的。必须由主机发送clock同步接收。相当与主机要发两条命令,才能完成接受。

网友G:
spi

那么主机只能多发一条重复的命令啦,还是发一条空白的命令?这么是不是很浪费机时,这样不太实际,KEIL下面有一个样例,是可以从机转为主机的。它用的也是全双工。如果可以自由转换主从机的话,那比较好,因为硬件也可以不分主从机了。

网友G:
spi

发现一个超郁闷的问题,在主从机切换之后,从接收完成中断产生时。立即取缓冲区的数据时,不能正确取到。只取到一个有郊数据。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只好延时后再取数据。

楼主:
spi 通讯

主机是发一条空白的命令即可。(如果进行了主从转换,就是说你在主机发完命令后转为从,从机接收后转为主,好像是没浪费原主机机时,因SPI是同步的,接收时一样浪费主机机时,你的通信方式本来就是两步完成的)
?可以用硬件完成主从转换,SPI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