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香水城,STM32的I2C可不可直接挂5V器件。

楼主(2009-05-22):
香水城,最近一个仪表的案子选用了STM32F101VBT6芯片,遇到一些问题。
1.STM32的I2C可不可直接挂5V器件,要求工作在400K?
2.外部高频和低频晶体不串390欧电阻、并接1M电阻可以可靠工作吗?
3.BOOT0、BOOT1脚一定要先接10K电阻,再接电源或地吗?
4.AD口的前端是5V的精密运放,在不正常状态下有可能输出5V/20VMA电。会损坏AD口吗?如何加预防措施?
5.电池脚接2032电池。如果几年后,电池没有电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6.有什么途径可以方便申请到样品?项目有点紧?
请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么多问题

1)I2C引脚是5V容忍的引脚,配置为开漏加外部上拉可以接5V器件。
2)这个问题没法回答。请参考应用笔记AN2867《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ST网站上可以下载,中英文都有。
3)不必接10K电阻,可以直接接电源或地。
4)肯定会损坏AD口。要保证信号始终不超过3.6V。
5)如果电池没电,则RTC停止,并且后备寄存器内容丢失。
6)可以找代理商或分销商。

网友B:
香板够敬业啊

周末还在这里看场子

网友A:
哈哈,没事儿看电视,电视里做广告时,我也来吆喝吆喝

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我要使用硬件I2C通讯,直接挂5V器件可以吗?

"I2C引脚是5V容忍的引脚,配置为开漏加外部上拉可以接5V器件"
我要使用硬件I2C通讯,直接挂5V器件可以吗?

呵呵,香板够敬业。

网友A:
STM32的I2C接口可以直接接5V器件

我的这句话"I2C引脚是5V容忍的引脚,配置为开漏加外部上拉可以接5V器件"还不明确吗?

I2C总线一定是要配置为开漏加外部上拉,不管是接3V器件还是接5V器件。

网友C:
现在STM32很好买,今天定明天就能到了

现在STM32很好买,今天定明天就能到了,涛宝上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