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ADC都调不出来

楼主(2009-05-23):
ADC, DMA, DM, ST, ni
    我的硬件是这样连接的:PC0-PC4是模拟输入,现在我在这几个输入源上,不管电压怎么变化,我发现ADC出来的数据都是没有改变。
    事实上,通道0,1,3的数据都是0x0fff,其它两通道的数据虽然不是0x0fff,但是很明显不是实际的电压值.

    /* Configure PC.0-PC.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1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5;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网友A:
答案

RCC_APB2PeriphClockCmd,是不是这个函数没有调用,没有启动外设时钟。

网友B:
估计不是

 如果没有启动的话,ad的数据是出不来的。

楼主:
时钟已经设置了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 HCLK   = SYSCLK  */
  RCC_PCLK2Config  (RCC_H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1Config  (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ADCCLKConfig (RCC_PCLK2_Div8);    /* ADCCLK = PCLK2/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LL,ENABLE);

楼主:
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STM32F103VC:
PC0-PC4可以作为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4的模拟输入,PA0-PA4也可以作为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4的模拟输入,所以,它会不会把PA0-PA4作为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4的模拟输入,而不是我期望的PC0-PC4?

网友C:
你搞错了吧?PC0~PC4是ADC输入10~14,PA0~PA4才是ADC输入0~4

注意:STM32F103VC的数据手册中表5有这样的注释
 PC0对应ADC123_IN10,这表示ADC1_IN10、ADC2_IN10和ADC3_IN10共用这个引脚。

同样PC1对应ADC123_IN11;PC2对应ADC123_IN12;PC3对应ADC123_IN13;PC4对应ADC12_IN14,PC4只对应ADC1和ADC2的模拟输入14,没有对应ADC3。

请下载最新的数据手册: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4611.pdf

楼主:
真如你所说,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