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fz2t6是否不适合用在手持设备上?

楼主(2009-05-23):
想用STR710FZ2T6来设计一款工业手持产品,我们比较关心关机功耗。虽然STR710FZ2T6手册上在STOP模式或STANDBY模式关机电流都很低,10uA左右,完全符合要求。但是STR710FZ2T6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不支持直接使用无源晶振而必须使用有源晶振,有源晶振无法控制其在关机状态下的功耗,而一般有源晶振本身的功耗在1mA左右,这是无法忍受的。请教版主有无办法解决STR710FZ2T6的关机功耗问题?还有USB的48M是否可以使用主时钟产生?文档里说可以,但是所有的参考设计又都是外加48M有源晶振的,难道48M有源晶振不要钱么?个人认为STR710FZ2T6不支持无源晶振的设计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一般的设计都是既可以使用无源晶振,也可以使用有源晶振的,不需要很高精度的就用无源晶振。以前接触的ARM MCU几乎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楼主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建议你使用新的性能更好的STM32系

STM32系列产品从功耗到运算速度都全面优于STR710系列产品。

楼主:
STM32 FSMC方式用起来远不如直接外扩总线的方便

因为需要外扩RAM和FLASH,STM32即使144脚的采用FSMC的感觉用起来远不如STR710直接外扩总线的好用。STM32不是直接把总线引出来的,而是采用了过于复杂的机制,效率和使用方便性都不好。而且带FSMC的芯片普遍也很昂贵。因为有外扩大容量的FLASH,所以内部无所谓有没有FLASH

网友B:
可以把电源切了呀!

唤醒后在切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