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 TIM8

楼主(2009-05-30):
我在调试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下面这段程序在TIM1上有PWM输出,而在TIM8上却没有,请问版主,TIM1和TIM8用作PWM模式时的设置不同吗?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8, ENABLE);
TIM_Cmd(TIM8, ENABLE);
把这段程序换成TIM1,引脚换成PA8就有PWM输出,请版主帮帮我!

网友A(2011-01-20):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