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

楼主(2009-05-31):
请问香版我用SPI通信时用的是DMA+DMA中断+CRC校验方式发送接受8位数据,想知到最后的CRC是如何传送和接受处理的。

网友A:
STM32中SPI的CRC功能

STM32参考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我是说比如我传8字节的内容,DMA设8个字节,DMA传完8个后就进入了中断,CRC还没发完呢。这时候应怎样设置呢?

网友A:
通信结束时,CRC字节的发送和接收是自动完成的

带CRC的DMA功能

当SPI工作在全双工模式并使用CRC检验以及启用DMA模式时,通信结束时,CRC字节的发送和接收是自动完成的。

数据和CRC传输结束时,SPI_SR寄存器的CRCERR标志被置位表示在传输期间发生错误。

在DMA完成中断中使用SPI_SR的BSY判断SPI传输是否结束。

楼主:
spi 通讯

(在DMA完成中断中使用SPI_SR的BSY判断SPI传输是否结束。)

那意思是先进入DMA中断,并且等带CRC传输完毕,岂不是浪费机时了哦。并且是在中断中等待。不好!不好!
我用的是判断 RXNE

网友A:
这要看你在中断里需要做什么事情了

DMA完成中断的目的是通知应用程序,数据缓冲区已经就绪,如果是发送过程,表示发送缓冲区为空,如果是接收过程,表示接收缓冲区为满。

如果是发送,你不必在DMA完成中断中等待CRC发送完成。

如果是接收,你需要等待CRC接收完成并产生校验结果。相对于几十字节的数据传输,只等待一个字节不会耗费很长时间。

楼主:
spi 通讯

我用的是接收DMA中断,先等待RXNE是数据,然后才处理数据。工作是正常的使用是没问题,只是觉得在中断中等待不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