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01):
香版主您好!!!
我现在的项目是用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来估算环境温度,初始化了AD,DMA,也做了AD校准,采样也是按推荐的17.1uS,开始的时候用内置晶振,根据温度计算公式(推荐值)做了几十台样机,发现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接着生产了1000台,就出现有20台左右温度值有的很低只有几度,也有很高的温度在38度,超出正常值5度的误差。后来考虑到可能是内部RC不精确的问题,也加上了外部晶振但效果不明显,测出的温度还是有很大误差,由于要出货,就把程序改了,根据实际补上了一个误差值。现在有生产了1000台,还是有20几片有相同的问题。
请问香版主,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方面的?

网友A:
请就近联系ST的FAE

或把你的联络方法发给我:mcu.china@st.com

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有:
1)ADC的参考电压不稳定
2)使能ADC前未做校准
3)产品的一致性问题
4)软件问题造成ADC采样转换过程被干扰
5)其它问题......

楼主:
请就近联系ST的FAE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ADC的参考电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ADC校准也做了,现在的程序功能很简单,就是采样温度,这个温度传感器出厂有校准吗?如果没有校准,我批量生产的话那几个计算公式的推荐值就很难确定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特性参数

由设计保证,不在生产中测试。

楼主: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特性参数

那温度传感器参数需要客户自己校准吗?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参数不需要客户自己校准

但初始化ADC时需要客户自己校准ADC。

网友B(2015-06-30):
我来说一下,最近使用STM32F051的温度传感器,厂家是有标定的校准数据的,不知道其他系列是否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初始化ADC时需要客户自己校准ADC。

香版,最近用STM32F031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MCU批次不同,导致实际测温相差7-8度,导致内部温度传感器几乎无法使用,我们做产品的不会每只单独进行校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计算温度是按DATASHEET里的计算发吧,将MCU 内保存的30度和110度值拟合一条斜线进行计算。

网友:
一般都是用于测量内部温度,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D:
会不会是ADC的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E(2015-09-06):
版主您好
关于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17通道的参考电压,用片子自带的ADC测试,数据很稳定1.2V
VREF引脚外接的参考电压3.3V,电源电路也稳定啊
但是16通道测试出来的温度值总是有5度的误差,几乎差不多两分钟的前后时间,测试出来的温度就差5度
我们的设备是低功耗待机模式,每隔几个小时,设备启动上报AD测量数据
香版主,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E:
不是时刻有误差,但是也经常有这样的5度的误差
另外,关于参考电压,有内部的17通道,有外部的VREF引脚,那么具体是通过什么设置来区别选择用哪个参考电压呢??
我硬件电路外接VREF引脚为3.3V,参考电源是3.3V了吧,会不会偶尔默认为1.2V呢??
如果VREF不接外部电源,那AD的参考电源会不会是内部的17通道1.2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