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A的库里为什么没有CAN模块的程序啊???

楼主(2009-06-30):
哪位兄弟有STM8AF里CAN模块啊???

请指点!!!!

为什么我下载的这个里没有啊????

楼主:
自已顶!!!!!

哪位兄弟知道啊!!!

给点指点啊!!!

网友A:
你在哪里下载的库?是最新的版本吗?

STM8A是汽车级的产品,在ST的组织架构中由汽车产品部门负责。

你可以看看STM8S的函数库,这里面有CAN的函数和例程,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我下载的STM8A是
/**
  ******************************************************************************
  * @file version.txt
  * @brief Version file for STM8A Firmware Library (FWLib).
  *        The enclosed firmware and all the related documentation
  *        are not covered by a License Agreement, if you need such
  *        License you can contact your local STMicroelectronics
  *        office.
  * @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APG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0.1
  * @date 09/22/2008

按道理也应该有啊!!!!!

网友A:
@date 09/22/2008,差不多一年以前的东西了

你最好还是看看有没有新的。

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汽车部门出的(APG=Automotive Product Group):@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APG Application Team

楼主:
谢谢,我到ST网站找找看.

我再去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