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A程序每次都要跑到while(1)以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01):
请各位老师指点.

由于STM8是刚刚入门,所以有很多不懂的,请指点.

楼主:
为什么复位源SWIMF复位标志位了!!!

看门狗没有用,是关启的.

只有SWIMF复位标志位置位了.

这什么原因呢???

楼主:
怎么会呢??

SWIMF标志自已会清零.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啊!!!

楼主:
是不是开发工具的问题!!!

开发工具!!!

楼主:
是IDE问题!!!!

先天不足吗??

还是BUG???

楼主:
为什么没有理兄弟啊!!!

感觉有点像个泼妇一般.

没有理啊!!!

不管你怎么叫喊....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没有看到程序,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你试试在while(1)里面什么都不写,看看还有问题吗?

楼主:
是这样

我的IDE是STVD4.1.0

试用例子有三合一的LED例子.

还有自已建立的prj,其中只有简单的加法运算.

楼主:
LED程序

LED程序

自已建的PRJ,都是空白的.加几个abc变量,在while外和内部作加法运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85523646.rar

网友:
我刚刚用STVD 4.1.2来编译调试,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跳出while(1)到外边来.

楼主:
空白程序+加法运算

网友A:
你是不是搞混了,三合一板是STM8S,而你做的是STM8A

虽然使用的核心一样,但它们是2个不同型号的芯片,请再仔细检查一下。

另外,根据你的描述,怀疑你的程序根本没有下载到片子中,请看看反汇编窗口,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不是的.

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把程序分别下载到三合一板子里,和STM8AF51AA

里来试验.

有可能没有下载到单片机内,这是怎么回事???

用ST-LINK直接仿真,程序不是下载到单片机内吗?????

请老师指点...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啊@@@

调试时

1、在while(1)设置一个断点。
2、点RUN全速运行,跑到第一步设置的断点。
3、在while(1)外,设置一个断点,并清除在while(1)内的那个断点。

(问题出现在这里)注意。

4、@第一方式,点RUN全速运行,程序会跳出while(1),跑到第二个断点。
  @第二方式,点Continue运行,程序不会跳出while(1).

5、请大家发言。

网友A:
请把你的测试程序贴在论坛上,并说明断点的位置

再请说明使用的调试软件版本号、编译器的版本号和使用的什么调试器。

这样才有依据可以重现你的问题,才可能知道为什么,谢谢!

楼主:
OK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9824735.rar

楼主:
C语言编译器

网友B(2009-08-03):
你别点RUN 啊,那个是reset+continue功能的。直接在断点执行continue

网友C(2010-01-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火大找不到原因,现在总算知道了

网友D:
去掉目标板,直接软件模拟看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D:
在你9楼的项目文件上做了一些改动,你试试是否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