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问题

楼主(2009-07-01):
大家好,关于ADC问题请教大家:
1)我要用到20通道AD,选的芯片是STM32F103ZCT6,用到ADC3、ADC1,设置如下:

void ADC3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和ADC3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9;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3的寄存器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1的寄存器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与原理图上的AI序号一致)和采样时间(取最大值)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PF6,Pin18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5,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2,PF7,Pin1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6,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3,PF8,Pin2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7,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4,PF9,Pin2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10,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5,PC0,Pin2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11,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6,PC1,Pin27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12,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7,PC2,Pin28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13,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8,PC3,Pin29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3_0,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9,PA0,Pin34
    ADC_DMA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的DMA请求
//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DMA请求
    ADC_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ADC_ResetCalibration(ADC3);                    //重置ADC3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3));    //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校准寄存器已初始化)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校准寄存器已初始化)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开始ADC3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获取ADC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已完成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ADC1的校准状态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已完成校准)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和ADC3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3的寄存器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ure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1的寄存器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与原理图上的AI序号一致)和采样时间(取最大值)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1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0,PA1,Pin3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1_2,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1,PA2,Pin3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1_3,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2,PA3,Pin37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3,PA4,Pin4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4,PA5,Pin4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5,PA6,Pin4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6,PA7,Pin4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7,PC4,Pin4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8,PC5,Pin4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1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19,PB0,Pin46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AI20,PB1,Pin47

//    ADC_DMA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的DMA请求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DMA请求
//    ADC_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3);                    //重置ADC3的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3));    //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校准寄存器已初始化)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校准寄存器已初始化)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开始ADC3的校准状态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获取ADC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已完成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ADC1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校准寄存器的状态并等待其值变为0(已完成校准)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3, ENABLE);        //使能ADC3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出现错误说这些量没定义:
compiling YFSIGNAL_MAIN_V1.c...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0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3ConvertedValue"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4"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5"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2):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6"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3):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7"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4):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10"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5):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11"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6):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12"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7):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13"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348):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3_0"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409):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1_1"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410):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1_2" is undefined
..SourceYFSIGNAL_MAIN_V1.c(411): error:  #20: identifier "ADC_Channe1_3" is undefined

2)ADC的连续模式适合用在采什么样的信号:它的单次模式指的是把所有通道(如20通道)都转换一次然后停止,还是只在一个通道上转换一次就停了?

网友A:
stm32f10x_conf.h文件的ADC3是否允许?

#define _ADC
#define _ADC1
//#define _ADC2
//#define _ADC3    ???

楼主:
是允许的

#define _ADC
#define _ADC1
#define _ADC2
#define _ADC3

网友B:
你使用了没有定义的标示符

在stm32f10x_adc.h中只有下述定义,没有ADC_Channe3_4、ADC_Channe3_5等这样的定义。

#define ADC_Channel_0                               ((uint8_t)0x00)
#define ADC_Channel_1                               ((uint8_t)0x01)
#define ADC_Channel_2                               ((uint8_t)0x02)
#define ADC_Channel_3                               ((uint8_t)0x03)
#define ADC_Channel_4                               ((uint8_t)0x04)
#define ADC_Channel_5                               ((uint8_t)0x05)
#define ADC_Channel_6                               ((uint8_t)0x06)
#define ADC_Channel_7                               ((uint8_t)0x07)
#define ADC_Channel_8                               ((uint8_t)0x08)
#define ADC_Channel_9                               ((uint8_t)0x09)
#define ADC_Channel_10                              ((uint8_t)0x0A)
#define ADC_Channel_11                              ((uint8_t)0x0B)
#define ADC_Channel_12                              ((uint8_t)0x0C)
#define ADC_Channel_13                              ((uint8_t)0x0D)
#define ADC_Channel_14                              ((uint8_t)0x0E)
#define ADC_Channel_15                              ((uint8_t)0x0F)
#define ADC_Channel_16                              ((uint8_t)0x10)
#define ADC_Channel_17                              ((uint8_t)0x11)

函数ADC_RegularChannelConfig的第一个参数已经指定了使用ADC1还是ADC3,第2个参数只需指定通道即可。

楼主:
ADC有那么多通道么?

谢谢,
这里定义的只有ADC1的18个
但是我得用到20个,ADC3、ADC1如果有的话,我自己定义应该如何定义呢。

网友B:
根本不需要自己定义

这样写配置ADC1的通道1: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1_1, ......

这样写配置ADC3的通道1: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1_1, ......

请看清楚ADC_Channe1_1,Channel的最后一个字母是L的小写,不是数字1

楼主:
哦 ,知道了,知道了

多谢,多谢!!

楼主:
还有点不明

这里只定义了18通道,STM32最多只有18通道么?
我看介绍最多有21通道。

网友B:
STM32中最多有3个ADC模块,每个模块对应的通道不完全重叠

下图是STM32F103CDE数据手册中的总框图的左下角,图中可以看出有8个外部ADC管脚分别接到了3个ADC模块,有8个外部ADC管脚只分别接到了2个ADC模块,还有5个外部ADC管脚只接到了ADC3模块,这样总共是21个通道。

下表是这些ADC管脚与每个ADC模块的对应关系,表中可以看出ADC1还有2个内部通道,分别接到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和内部的参照电压:

楼主:
后来搞明白了

这一点后来搞明白了,多谢!

另外开始提了两个问题,第二个是:

2)ADC的连续模式适合用在采什么样的信号:它的单次模式指的是把所有通道(如20通道)都转换一次然后停止,还是只在一个通道上转换一次就停了?

注:我要采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C:
single mode + scan mode enable

把这组内所有通道都转换完了,才停止。

网友B:
STM32的ADC转换模式:连续(或单次)与扫描的配置,共有4种组合

单次(Single)模式 = 非连续模式

单次模式 + 非扫描:转换一个通道即停止
连续模式 + 非扫描:连续不断地转换一个通道
单次模式 + 扫描:转换所有选定的通道,每个通道转换一次然后停止
连续模式 + 扫描:连续不断地按指定的顺序转换所有选定的通道

楼主:
OK

反应速度很快,而且讲解得十分详细

楼主:
ADC转换启动

如果设置成连续采样模式则不用设置这个控制寄存器来启动,只要初使化好它就在不停采?
#define CR2_ADON_Set                ((u32)0x00000001)
#define CR2_ADON_Reset              ((u32)0xFFFFFFFE)
如果是单次模式则只要设置上面控制寄存器的位来起停么?

楼主:
软件触发或者两次使能么?

1、是这句么: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这个函数的说明是: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输入参数1 ADCx:x可以是1或者2来选择ADC外设ADC1或ADC2
输入参数2 NewState:指定ADC的软件转换启动新状态这个参数可以取:ENABLE或者DISABLE

使能ADC的软件转换启动
我理解的意思是,仅使能,并未启动。

2、另外看手册,觉得矛盾,到底哪个控制启动AD的:
1)、
通过设置ADC_CR1寄存器的ADON位可给ADC上电。当第一次设置ADON位时,它将ADC从断电状态下唤醒。
ADC上电延迟一段时间后(tSTAB),再次设置ADON位时开始进行转换。
2)、
单次转换模式下,ADC只执行一次转换。该模式既可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只适用于规则通道)启动也可通过外部触发启动(适用于规则通道或注入通道),这时CONT位为0。

网友B:
2种说法并不矛盾呀

你列出的第2种说法中不是讲的挺清楚的,“既可通过设置ADC_CR2寄存器的ADON位(只适用于规则通道)启动也可通过外部触发启动(适用于规则通道或注入通道)”。

这里用了 “既可以......也可以”  的句式,中文语法上没有矛盾呀。

楼主:
谢谢,指第2大点的两小点之间

如题

第一小点说:连续两次设置 CR1的ADON位启动
第二小点讲:设置CR2 的ADON位或者外部触发

或者应该理解成:两次设置CR1的ADON位仅用于两种模式时的软件启动不可外部触发;
                而两次设置CR2的ADON位也可用外部触发ADC??

网友B:
第2点中的条件不是很清楚吗?“单次转换模式下”

第1点是没有条件的,与第2点的“既可以......”相吻合呀

郁闷,语法上、语义上都没有问题呀,你为什么会不理解?

楼主:
修改了上一次的贴子

嗯,我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谢谢
嘿嘿

楼主:
知道了

后来又看了参考手册,关于AD的控制寄存器的描述。

楼主:
DMA

参考手册中,关于AD使用DMA传送数据这样描述:

DMA:直接数据访问模式
该位由软件设置和清除。详见DMA控制器章节。
0:不使用DMA模式
1:使用DMA模式
注:在多于一个ADC的器件中,只有ADC1能产生DMA请求。

要使用ADC1、ADC3两个,不能用两通道的DMA分别传送两个ADC的数据么?

网友B:
回21楼:对不起,这是翻译时的疏忽

那个"注"的原文是:Note: Only ADC1 and ADC3 can generate a DMA request. 只有ADC1和ADC2能产生DMA请求。

第10.8节的表述是正确的:

楼主:
如何实现在我需要的时刻采样

情况是这样的:
1)ADC时钟9M,TIM1时钟72M经18分频计62500次得到156.25us的定时时间,TIM2时钟36M经9分频计4000次得1ms的定时时间。
2)总的周期是60ms,其中要采20路信号,需要156.25us采20通道一次样,20ms内每路信号采128次。
3)我设置的每次每路AD采样时间是(55.5+12.5)*(1/(9M)=7.5(5无限循环)采20路需要的总时间=20*7.5(5无限循环)=151.111111111111111111us

我现在设置成 单次连续模式,担心的问题是只采了151us采不了完整的波形。

网友B:
STM32的每个ADC模块最多只有16个外部通道,你需要使用2个ADC模

STM32的每个ADC模块最多只有16个外部通道,你需要使用2个ADC模块才能实现20路信号的采集,这样你使用20路平均的计算方法就不对了。

比如你安排ADC1处理16路信号,ADC3处理剩余的4路信号,你需要按16路平均计算一次和按4路平均再计算一次。

楼主:
使用了ADC1、ADC3,,,,,,

1)ADC1用了11通道外部加上一通道内部的参考电压共12路,ADC3用了9通道;
2)每通道都得采128个点,一样得定156.25us采一次

您是指:如果启动ADC1那么只ADC1转换12路,启动ADC3同理?

,,,,,,,,,,,

网友B:
是的

建议你每个ADC模块各安排10个通道,这样可以2个ADC模块使用一个定时基准进行采样。

楼主:
电压信号有11路,电流信号9路

电压信号11路,电流9路,ADC1采电压,ADC3采电流;

我能这样采么:
1)TIM1定156.25us时间中,进入定时器处理函数后复位ADC_DR的EOC位,再启动ADC1;
2)当发现状态寄存器ADC_DR的EOC位被置1时启动ADC3,然后复位EOC位;
3)如此依次重复步骤1)、2)来采20通道的信号。

网友B:
如果你要求每156.25us对每个通道采样一次,可以使用定时器触

设置ADC为单次+扫描+定时器触发+DMA,例如定时器设置为10us,则每10us定时器触发一次转换,这样第1次触发时转换第1个通道,第2次触发时转换第2个通道,......,第11次触发时转换第11个通道,每个通道开始转换的时间间隔就是定时器设置的10us;即每个通道转换需要(55+12.5)/(1/9M)=7.556us,再等待2.444u之后开始下一个通道的转换。

这样总共只需要10x10+7.556=107.556us就可以转换完11个通道,另一个ADC模块可以照此操作,2个模块完全并行且互不干扰;因此2个模块同时操作可以轻松地在107.556us转换完20个通道,大大少于156.25us。

楼主:
谢谢香城主,这样一个周期能采得完整的波形么?

1)ADC1的这个内部电压参考信号,如果我要用到电压校准,是否一定得转换这个内部信号呢?
2)采的电压、电流信号都是周期为20ms的正弦波,希望一周采128个点,如果采电压信号11路外部+1路内部参考信号,对于每一路信号就是每隔13.0208333...3...us(20ms/(128*12))采一个点;
对于9路电流来说同理推得;
怎样设置能保证恰好在这段时间内采到20通道完整的信号呢;
3)您上面讲到两个ADC可以并行工作,我应该把它们两个设置成双ADC模式从而让它们能并行的转换么?
   也就是在ADC配置时这一句应该这样赋值么: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工作在双ADC模式下

网友D:
有问题

28楼香斑竹所说,与我的理解有偏差。据我试验得知,一旦是设定为扫描模式,即使是非连续转换,触发后也是全部转换完才产生EOC信号,转换结果需要用DMA传到RAM里。以下是部分设置:
ADC_DeInit(ADC1);//DMA传输后的采样表,第0个高16位是IA,低16位是IB;第1个高16位是IC,低16位是3I0
  ADC_DeInit(ADC2);//第3个高16位是IA,低16位是5V采集,判断DMA通道错位后的纠正。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楼主:
晕了

,,,,,
搞不清楚了,
我得好好看看 手册,
,,,,,

网友B:
谢谢,我搞混了,30楼正确

对不起咯~~~~

网友E:
我觉得

  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没错,用定时器触发单次转换,或者使用扫描模式都可以。

楼主:
谢谢,设置ADC为单次+扫描+定时器触发+DMA

按照香城主的,设置ADC为单次+扫描+定时器触发+DMA,如下这样安排可以么:

1)ADC1 ADC3每通道采样一次时间=(41.5+12.5)*(1/9M)=6us;
2)定时156.25us,
进入定时处理函数后先复位ADC_DR的EOC位,再启动ADC1,ADC1转换所有通道的时间T1=6us*12=72us;
当检测到ADC_DR的EOC位被置位的时候,启动ADC3并复位ADC_DR的EOC位,ADC3所有通道转换所用时间T2=6*9=54us
总的时间T=T1+T2+语句判断时间=72us+54us+数us >= 126us;
3)剩下的时间等待到156.25us,进入下一次转换,直到采完所有通道的128个点,开始计算每通道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