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教:关于IAR的初始化指令,这些指令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9-07-10):
STM32F10X_vector.c的说明
STM32F10X_vector.c的说明
刚用IAR,有些东东不大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一下stm32f10x_vector.c这个文件。
#pragma segment="CSTACK"     /*不明白*/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不明白*/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不明白*/
  &__program_start,              /*也不明白*/
  ...
};

楼主:
一点理解

查资料后发现:
INTVEC CSTACK好像是编译器预留的段。
INTVEC  Holds the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是预留的中断向量的段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将__vector_table放到INTVEC段中
但是:
.__ptr = __sfe( "CSTACK" )  做什么理解?
__sfe( "CSTACK" )好像是取得CSTACK段的首地址,但是.__ptr是哪里来的?
有点糊涂啊

网友A:
对照链接文件,看下如何定义的链接顺序,你就明白了

网友B:
扩展语言

这个文件应该有这句:#pragma language=extended
个人理解是IAR的扩展语言,所以没必要彻底弄明白吧
{ .__ptr = __sfe( "CSTACK" ) }的作用,是把编译器生成的堆栈指针的值放在中断向量表的该位置,&__program_start的作用,是把编译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的首地址放在中断向量表的该位置。

网友C:
RE

#pragma segment="CSTACK"  //引用CSTACK段,在icf连接脚本里定义

#pragma location = "INTVEC" //将下面程序加载到INTVEC段
const intvec_elem __vector_table[] =
{
  { .__ptr = __sfe( "CSTACK" ) },//__sfe取CSTACK段末地址
  &__program_start,              //__program_start IAR自带启动函数,&取地址
  ...
};

网友D:
结构体/联合体初始化

typedef void( handler_t )( void );
typedef union { handler_t * handler; void * ptr; } intvec_elem;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pragma segment="CSTACK"

void __iar_program_start( void );

typedef struct
{
  intvec_elem _sfe_CSTACK;
  intvec_elem _program_start;

  intvec_elem _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intvec_elem _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intvec_elem _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intvec_elem _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intvec_elem _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intvec_elem _Reserved1                 ; //Reserved
  intvec_elem _Reserved2                 ; //Reserved
  intvec_elem _Reserved3                 ; //Reserved
  intvec_elem _Reserved4                 ; //Reserved
  intvec_elem _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intvec_elem _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intvec_elem _Reserved5                 ; //Reserved
  intvec_elem _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intvec_elem _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intvec_elem _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intvec_elem _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intvec_elem _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intvec_elem _RTC_IRQHandler            ; //RTC
  intvec_elem _FLASH_IRQHandler          ; //Flash
  intvec_elem _RCC_IRQHandler            ; //RCC
  intvec_elem _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intvec_elem _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intvec_elem _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intvec_elem _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intvec_elem _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intvec_elem _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intvec_elem _ADC1_2_IRQHandler         ; //ADC1 & ADC2
  intvec_elem _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1 TX
  intvec_elem _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intvec_elem _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intvec_elem _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intvec_elem _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intvec_elem _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intvec_elem _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intvec_elem _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vec_elem _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vec_elem _TIM2_IRQHandler           ; //TIM2
  intvec_elem _TIM3_IRQHandler           ; //TIM3
  intvec_elem _TIM4_IRQHandler           ; //TIM4
  intvec_elem _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intvec_elem _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intvec_elem _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intvec_elem _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intvec_elem _SPI1_IRQHandler           ; //SPI1
  intvec_elem _SPI2_IRQHandler           ; //SPI2
  intvec_elem _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intvec_elem _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intvec_elem _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intvec_elem _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intvec_elem _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intvec_elem _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vector_table_t;

const vector_table_t __vector_table @".intvec"=
{
  ._sfe_CSTACK.ptr     = __sfe( "CSTACK" ) ,
  ._program_start      = __iar_program_start,
  ._NMI_Handler        = NMI_Handler,
  ._HardFault_Handler  = HardFault_Handler,

  ._MemManage_Handler  = MemManage_Handler,
  ._BusFault_Handler   = BusFault_Handler,
  ._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Fault_Handler,
  ._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Fault_Handler,
  ._SVC_Handler        = SVC_Handler,
  ._DebugMon_Handler   = DebugMon_Handler,
  ._PendSV_Handler     = PendSV_Handler,
  ._SysTick_Handler    = SysTick_Handler,

  ._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_IRQHandler,
};

楼主:
大致明白楼上的意思了!

typedef union { handler_t * handler; void * ptr; } intvec_elem;

intvec_elem _sfe_CSTACK;

就是似乎在做一类型的转换,因为初始化union的需要。

但是发现这样的初始化方法在 VC2005内编译不过呢!似乎不是标准C语言的写法
看如下代码,在VC2005内会出现编译错误。
typedef union AA
{
  int  *pM;
  void *__ptr;
} AA;

const void *pA = NULL;
AA Tb[] =
{
  { .__ptr =  pA },
};
这里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初始化一个 union 构成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