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简单汇编程序

楼主(2009-07-17):
就是想玩一下 看看 汇编是怎么个完整运行一个程序  看权威指南上面有说是可以跑通  但是我编译不成功 后来在网友帮助下搞定
现贴出

STACK_TOP EQU 0x00002000       ; SP初始值,常数

    AREA     reset,CODE

    DCD      STACK_TOP         ; 栈顶(MSP的)

    DCD      Start             ; 复位向量

    ENTRY                      ; 指示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Start
                                ; 初始化寄存器

    MOV      r0,   #10         ; 加载循环变量的初值

    MOV      r1,   #0          ; 初始化运算结果的值

    ; 计算 10+9+8+...+1

loop

    ADD      r1,   r0          ; R1 += R0

    SUBS    r0,     #1         ; R0自减,并且根据结果更新标志(有”S”后缀)

    BNE      loop              ; if (R0!=0) goto loop;

    ; 现在,运算结果在R1中

deadloop

    B deadloop                 ; 工作完成后,进入无穷循环

    END

网友A(2012-09-29):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InRoot$$Sections).

请问LZ  这个警告怎么去掉 谢谢

网友B:
在工程中建立一个空的main.c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工程中添加一个空的main.c 添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