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STM32 IAP的时候,下载后不能引导应用程序运行

楼主(2009-07-20):
请教:做STM32 IAP的时候,用官方的例子下载后可以引导应用程序运行,自己写的不行

同一个bin文件,都是从0x8002000地址处编程

现在想读出来看看是不是我的根官方的编进去的数据不一样,有什么工具可以读出flash里的数据吗?

排除主程序中断向量的问题,因为官方的可以正常启动,且能进入中断!

网友A:
跳转的对不

网友B:
下载进取的程序的中断向量是否正确,是否映像了中断向量

可以参考我的博客:

楼主:
关键代码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MDK -> project -> Target -> IRROM1 :start:0x8000000 size:0x7E00000
               -> Linker -> R/O Base : 0x8000000

楼主:
Address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2000

楼主:
感谢:问题解决

是大小端的问题,我在程序中自作聪明了一把,结果反而弄巧成拙!
temp = Data[y];
temp = temp << 8;
temp |= Data[y+1];
temp = temp << 8;
temp |= Data[y+2];
temp = temp << 8;
temp |= Data[y+3];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FlashDestination,temp);

这样做的目的本是想避免大小端的...

现在用指针强制转换不做处理,然后直接写,问题就没了!

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