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DK下使用logic analyzer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我在MDK下,用Ulink2和STM32V100评估板连接,系统时钟设成72M时,用logic analyzer就读不到变量的变化,做不出变化的曲线。相应的在watch的窗口下可以看到变量的值在变化。
    但是如果把系统时钟设成32M,就可以在logic analyzer中看到变量变化的曲线了。这是为什么呢?STM32V100评估板的芯片是103,应该可以到72M的啊?
    而且另外还有个现象,在我设成是32M可以用logic analyzer可以看到变量的变化曲线的时候,我换一个样例程序,换成ADC的样例程序,logic analyzer又不能看到变化曲线了。
    这个logic analyzer的设置和系统时钟还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

理论上,逻辑分析仪是和系统时钟没有关系的,不过在硬件仿真时,TRACE的设置是跟时钟有关系的,而逻辑分析仪是TRACE功能的一部分,通过VTReg CORE_CLK值可以调整时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