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5条指令的简单程序,stm8s103的eeprom写不进去,两天了

楼主(2009-07-29):
请帮忙看看,byte方式都写不进去,最后把无关的都删掉,仍不行。

网友A:
C语言 汇编

网友B(2010-09-04):
转自top6288's Blog

; 对数据EEPROM进行解锁
WAIT_UNLOCK.L
        LD      A,#$AE
        LD      FLASH_DUKR,A          ; 写入第一个密钥
        LD      A,#$56
        LD      FLASH_DUKR,A          ; 写入第二个密钥

        LD      A,FLASH_IAPSR         ; 检查是否解锁成功
        AND     A,#$08
        JREQ    WAIT_UNLOCK           ; 若不成功,重新再来

        LD      A,#$55                ; 写入第一个字节
        LD      $4000,A

WAIT_WRITE_END.L
        LD      A,FLASH_IAPSR         ; 等待写操作结束
        AND     A,#$04
        JREQ    WAIT_WRITE_END

        LD      A,#$00                  ; 先将累加器A清0
        LD      A,$4000                 ; 读出刚才写入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