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烧写程序失败???

楼主(2009-07-29):
大侠好,我的环境如下:
开发环境:Sourcery g++ lite edition
硬件环境:STM3210E-EVAL评估板我

想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2.0将编译好的bin文件烧写到片内flash里面去,但是失败, 错误如下:

No response from the target, the Boot loader can not be started.
Please, verif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and the flash protection status. Reset your device then try again.

我将BOOT0 接高电平,BOOT1 接低电平,就是将启动模式设置为系统内存启动,然后用USART1下载。

为什么会烧写失败呢???难道是Boot loader被破坏了。
大侠帮我分析一下啊,好急。
先谢谢了。

网友A:
BootLoader不会被破坏的。

请到我的网站论坛看那篇 调通STM32 ISP的指南帖子。
再有问题可QQ我

网友B(2010-01-08):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几个这种情况,确定boot0和1都设置好了,就是烧写不进去,MCUISPforSTM也试过了,收到一些7f之类的码,求救啊!

网友C(2015-01-31):
调好boot,再按一下复位就好了!!!!

网友D(2015-09-1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几个这种情况,确定boot0和1都设置好了,就是烧写不进去,MCUISPforSTM也试 ...

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