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i2c的应答信号是不是由器件自动产生?

楼主(2007-01-13):
谢谢!

网友A:
ACK由Receiver決定產生與否

不知道你這里的“自動產生”是什么意思。

网友B:
i2c的应答信号 - 主机端还是设备端?

i2c在设备端通常是自动产生应答信号的。
i2c在主机端:如果i2c功能由硬件实现那么自动产生应答信号;如果i2c功能由软件模拟实现,那么不会自动产生应答信号,而是由软件来产生应答信号。

网友C:
由数据接收方产生

网友D:
看硬件

带I2C功能的芯片当然是自动产生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