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有关数据丢失中断问题,STR730上

楼主(2007-01-23):
我编写的软件,总出现data_abrot()中断或者,prefetch_data()中断,到底为什么呢?请高手指教,系统是STR730的系统.
有时候甚至一条语句重新输入一边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得代码和硬件电路才能判别

你只是这样简单得一句话,没办法给你指教。

网友B:
是在我们的开发板上吗?

 最可能的还是你的代码,先检查软件,你可能对ARM的编程还需要研究一下。

 如果是自己做的系统,请再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C:
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