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读SST39VF6401B结果全部是0x0000

楼主(2007-01-25):
ARM是STR710,仿真器用的是英培特的,读新的SST39VF6401B结果全部是零。板子是新做的。JTAG用的是14Pin的方式。
在英培特提供的开发板上读SST39VF1601是正确的。

网友A:
我也是,正在等英倍特答复呢

网友B: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一下

1、首先确定STR710你外扩的FLASH数据连线和硬件是否正常?

2、你是不是把板子焊接好了,程序有没有烧进去?如果用仿真器,在片内的RAM中运行程序是否正常?

3、SST39VF6401B和SST39VF1601是否两片扇区一致?

4、如果方便,请写邮件告诉我,留下您的电话,我们给您打过去。

网友A:
mxchip_sh是不是mxchip公司的?你电话是多少?

想直接请教你!谢谢

网友C(2009-01-15):
关于FLASH闪存!

请各位前辈赐教:
    目前世界上闪存芯片的最快读取速度是多少级别?
    16bit数据并行读写的最快速度是多少?
    它们的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