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工业控制Freescale和ST的8位MCU哪家好?

楼主(2007-02-02):
资料都不好找,口碑都比较好,用的人都比较少,但是到底谁更值得我选择?头疼啊。大家帮帮忙,谁的抗干扰更好,谁的技术支持做得比较好,对于只学过51的人来说哪一个学起来更容易些?

网友A:
难说

各家都说自己的好:)

楼主:
ST的资料难找,技术支持不够(感觉)

网站上的东西从来都下不下来,不知道我的网破还是他的网破!

网友B:
如果不是特别强调硬件成本的话,还是用ST的ARM算了

技术文档、开发软件包都比较全。

网友C:
还是用ST的ARM算了

低端的str715价格在25-30之间吧.

网友A:
二十几元确实不贵

可以用了。

网友D:
我想还是ST的ARM好些

FRESCALE的ARM基本上国内买不到吧,网站也是狂慢,再说它有自己的32BIT的MCU,ARM7应该不会主推。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主要考虑到单片机开发相对容易

(个人感觉)在我接触过的项目中,单片机基本上只是数据采集、计算、发送、或者输出控制命令,不需要强大的功能就能完成,主要考虑的是抗干扰能力,ARM相对来说功能太多,开发起来不如单片机容易,价格又比单片机贵,其实对于简单控制来说没有优势。但是ST的单片机在国内推广太少。。。

网友A:
ARM就是单片机啊:)

简单控制当然可以用8位单片机啦。

网友E:
两家都一个档次

1.网站都死慢,一段时间我还怀疑是电信卡我呢,一问别人都这样.
2.本地化的技术资料:可以说ST的ARM不如F的ARM资料多.最起码我在刚开始搞ARM的时候就看见过F的ARM9相关的中文书籍,写的很详细.ST的ARM搞到今天也没有什么使用的技术资料和参考代码,就连开发板在国内都是少的可怜,即使有也是学习或没有使用性的板,玩玩而已.
3.成本上,ST的ARM不支持SDRAM,尽管SRAM速度快,但SDRAM价格便宜,决定了ST ARM做产品成本不低,再加上在开发阶段折腾的费用,确实不低.

建议:从本地化的观点出发,去看看ZLG或ATMEL公司的相关工业级控制器,别在这浪费时间了.大家都说自己的好,没有人说自己的东西是沟施.

网友F:
抗干扰性

据说ST的通用单片机有些是从汽车级转过来的,抗干扰性比较好。

网友A:
楼上对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