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下载程序到STR710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7-02-14):
用IAR V4.40 + wiggler运行IAR自带的STR710库中的UART例子程序,在FLASH和RAM中运行都正常,但如果关闭IAR后,开发板复位后程序不能运行,用IAR+wiggler+HJTAG也是同样的现象,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看IAR的Option的设置

如果你用了中断,看看ARM内核的指令设置为何种模式。

网友B:
怀疑复位信号,另外怀疑有外设复位比cpu慢